联想B40-45主板LA-B291P不开机

楼主(2021-01-02):
B+无电压,+3VLP也无电压

从这图看+3VLP应该是先有

网友:
图在这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公共点都没有怎么会有3v呢,先修公共点吧

网友:
你是业余的吧?这种问题给专业人员修吧,这个问题不难都不会查吗

网友:
我不专业,但肯用心还是能查出来,一个Cpu供电mos管前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先修出公共点的电压

网友:
之前传上来的图不对,补发个B40-45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都没有怎么会有3v呢,先修公共点吧

你没看清  ,楼主发的是3VLP ,不是3VALW , 这3VLP啊 是插电不插电都共存的 是电池 发出来的,修这个本子 要先查看电池是否存在电压 ,然后 才是要看B+接着是 EC_ON 的开启电压 ,然后才是 查待机的3VALW和5VALW 接着是查 1.0待机 1.8待机等等的顺序 .....然后是触发..EC复位 然后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清  ,楼主发的是3VLP ,不是3VALW , 这3VLP啊 是插电不插电都共存的 是电池 发出来的,修这个本子 ...

难道这个机器没有公共点电压会出3VLP?那就神了,不接电池难道还修不了了?

图纸上这个是画错了?

网友A:
楼主,你这时序图不是这台机的吧,AMD的这机器只有0.95V,没有1V的啊

网友:
谢谢你们的指教!我新手,错把充电芯片当供电芯片了,原来是B+上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时序图不是这台机的吧,AMD的这机器只有0.95V,没有1V的啊

是的,第一次的图错了

网友:
cpu供电前端电容坏。你的B+肯定短路了。。这个能秒杀的

网友:
能发帖都不容易

网友:
首先对B+打值!

网友:
B+电容短路最好修的了

网友:
楼主是修台式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