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580黑狼,显存开启6脚开启

楼主(2021-01-02):
讯景580黑狼,显存开启6脚开启拆除可显示,但是显示10多秒就黑屏,黑屏时发现无核心供电,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求高手指点迷津,咋修,A卡维修迷茫中!!!!

网友:
你这图到底是供电问题,还是显存损坏呀?先供电正常进而没有肯定是检测到错误把核心供电关闭了

网友:
这图是n卡的,为毛问的是580?

网友:
图片上传,昨天忘拍图了

网友:
拆掉Q1604显存供电有了

网友:
你这是供电问题吧,怎么去修显存呢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摘除显存的保护电路,可以点亮显卡,但会掉电?
掉电的原因:
1-BIOS与核心不对,矿卡有乱刷现象,假卡
2-用手按压住核心,去感受温度,如果有一瞬间很烫就掉电了,就是温度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摘除显存的保护电路,可以点亮显卡,但会掉电?
掉电的原因:
1-BIOS与核心不对,矿卡有乱刷现象,假卡
2-用手按压住核心,去感受温度,如果有一瞬间很烫就掉电了,就是温度保护了

显示时核心有一点温度,10来秒就黑屏了,黑屏后无核心供电

网友:
示波器测下核心供电有没有缺项

网友(2021-02-08):
直接bga吧,xfx虚焊,基板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