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ITX-M100BIOS

楼主(2021-01-03):
正常亮机备份,冷门机器

网友: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网友A(2023-02-22):
机器是ITX M100 618 1.5备份了一个BIOS就花屏了。刷了你的就好了。

网友(2024-03-10):
已下载   可以亮机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是ITX M100 618 1.5备份了一个BIOS就花屏了。刷了你的就好了。

请问花屏会是BIOS 导致吗 ?  我刷完 完美亮机 也花屏    外接正常  个人认为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花屏会是BIOS 导致吗 ?  我刷完 完美亮机 也花屏    外接正常  个人认为是屏本身问题

不是屏问题。是BIOS里要设置屏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屏问题。是BIOS里要设置屏参

谢谢指导   我还以为是屏幕本身问题

网友:
itx -b190 花屏,会不会是,大家有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