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80G进水后 特殊故障

楼主(2021-01-03):
品牌:华硕
型号:飞行堡垒FX80G
版号:DABKLGMB8D0   REV:d
故障:进水 不开机(后面是插充电器不开机,还蓝屏)

顾客描述:进水后自己关机的,擦干后开不了机。
由于是进水所以就不开机了,打开后盖没有明显进水的迹象,这个款机型键盘设计不好,很容易进水后漏水到主板。
仔细观察发现桥背面有两处有腐蚀,用洗板水清洗吹干,开机正常了。本以为就此结束,开机工作都正常,显卡游戏性能也正常,当插上充电器问题来了,首先玩一会儿就蓝皮,还有一个问题是接着充电器开不了机,而且拔掉以后也不开机了,电池放电以后有可以正常工作,充电也正常,首先想到的是bios出问题了。以前修过几台,顾客买了不到一年的机子,都是bios出错或者升级后接电源就会蓝屏用电池就正常。原bios是317的  官网有320, 于是下载了,这个机子还可以开机就用在线升级了bios,升级的时候有遇到了麻烦,就是用华硕原机的升级程序要重启后才可以安装必须要接着电源,最后是开机后再迅速接上电源的神操作,升级好了。可是问题还是一样,结果只有查电路了,想到是进水引起的故障,还是从进水腐蚀的地方开始找,最终锁定一个电阻(73K)阻值变无穷大了,(具体位置下面附图)就是桥背面100欧姆电阻的上面。找料板找知道阻值换好开机测试故障排除。

z最后附上官网bios

网友:
经典案例啊。厉害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
腐蚀的机器 先把所有有异常的电阻电容拿下来看看,能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细致检查!

网友A:
你这个电阻是那个电路上的,怎么会引起蓝屏的

网友:
电阻引起蓝屏  没见过

网友:
这个案例比较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
很细心,学习了,下次也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电阻是那个电路上的,怎么会引起蓝屏

网友:
华硕也用广达给代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阻是那个电路上的,怎么会引起蓝屏的

桥的背面应该是桥的什么信号,没图纸 ,顾客急用,修好测试一天没问题就给顾客了。

网友:
案例比较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
其实有个办法可以跳过,进bios,选升级bios,会提升要接入电池和电源才能刷,直接盲输risky+回车就能跳过开始强刷

网友(2021-02-05):
这个机器确定设计 不行,我修过一个进水的,键盘进水很容易漏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