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Pro7开机闪logo两秒左

楼主(2021-01-03):
微软Pro7  开机闪logo 两秒左右掉电

网友:
CPU吗?坏了

网友:
这是发了个啥,故弄玄虚

网友:
BIOS问题 ,读出来合成好写进去就OK了,买的有的触摸不能用

网友:
bios发表下呀

网友:
我的3-4秒关机。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好报价

网友:
cpu吧?补焊啊!有的是坏了

网友:
你的什么问题? BIOS坏了?屏很难拆

网友:
这种不是在保么?然后问题说了怎么解决怎么不描述一下

网友:
刷个合成的BIOS机器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