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honex充电只能到3%开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03):
昨天突然冲不进去电了,没电关机之后能冲到3%开机,然后电量就充不上去了

网友A:
电池,电池检测脚,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池检测脚,查查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看下电池是不是无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电池是不是无数据

电池数据有的,现在是又能冲电了,但是很慢,估计一天也冲不满

网友:
现在是又能冲电了,但是很慢,估计一天也冲不满

网友:
现在充电一小时大概只能冲4%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先换电池看看

网友:
谢谢,换了电池充电正常了

网友:
有老哥知道gts电池是什么来路吗,看生产商是深圳融茂。我本来买的百邦电池,现在淘宝说给我换货,然后给我发来个gts蓝色包装的,说是百邦以后换包装了都是这个gts了。我寻思换包装也不能换品牌名啊。

网友:
新电池充电也很慢,40%电量以上就不怎么动了,尾插坏了会这样吗?或者是主板上的两个电感?

网友:
连接电脑没有问题

网友:
查充电升压电感有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