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80不上电维修记录

楼主(2021-01-03):
机型:联想e42-80
板号:DA0LV6MB6F0 REV:F
故障现象:插电不开机,无反应

解决过程:插上电流表没有任何电流,拆机测量无待机,然后发现公共点电压没出来,后测得PQ18管子没过,G级为0V。查到PU2充电芯片6脚ACDET电压为0.9V,明显不正常,然后拆开pr59分压电阻测量阻值为21.5k,正常应该为71.5k,在料板取了一个电阻换了,问题解决,轻松上电。

网友A:
这个脚不是充电检测脚么?也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不是充电检测脚么?也会引起不开机?

看来是的。电阻换了就开机了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不是充电检测脚么?也会引起不开机?

6脚电压不合适,充电芯片不工作,公共开启条件不足

网友:
电阻变值都是往大变,你这还变小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是坏U

网友:
这是维修保隔的必备技能

网友:
经验丰富,手到擒来!

网友:
很细心的一波操作,佩服!!!

网友:
ACDET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