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这样一直不启动了,不知啥原

楼主(2021-01-03):
开机就这样一直不启动了,不知啥原因?

网友:
拔掉主机电源,把主板电池取下再装上试试。

网友:
楼上菜鸡互啄

网友:
软件问题,重新刷机

网友:
看看小键盘灯是不是卡死机了?如果卡死了,拔掉所有不必要的外设,只保留主板,内存,CPU,显示器,键盘,电源,通电开机,能过就依次插回拔掉的设备,依然不能过,检查主板

网友:
拆了硬盘试试

网友:
卡LOGO 外置全拔掉 不行刷BIOS

网友:
一般遇见的都是硬盘挂了。

网友:
先拔掉硬盘,再拔键盘鼠标,音响,一个一个排查,BIOS先算了,估计楼主没设备

网友:
看看启动时的详细信息。

网友:
如果没光驱的话就是硬盘坏了,很小几率是主板问题,不是没有

网友:
这种只能排除了 先外设  全拔掉  好没好  没好就主板了  好了再一个一个插上去

网友:
BIOS坏了,也这样

网友:
硬盘 USB线声卡线 都拔了裸机测试

网友:
内存过不掉

网友A:
开玩笑吧,外设和硬盘问题就会导致卡logo !   人家怎么成菜鸡了

网友:
卡logo 一般都是硬盘。要是外设多的话排查一下外设 usb接口 键鼠接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玩笑吧,外设和硬盘问题就会导致卡logo !   人家怎么成菜鸡了

我说那个说放电的,外设硬盘的确是导致kalogo最大可能呢,主板也不能排除

网友:
先更换电源。

网友:
遇事不决,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