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换屏后白屏或不显示,谁遇见过?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1-01-03):
联想M495屏烂了,前前后后买了3个屏,测试,要么白屏,要么不显示。此机版号是:LM495 MB11269-2

网友:
主板屏线坏吗????屏型不对?

网友:
屏排线是好的,根据原装屏型号买的。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个,不定时的蓝屏,是显卡坏了

网友:
挑屏或者屏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