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416这个EC没有复位吗?

楼主(2021-01-03):
如图,LA-F611P进水二修机,不触发,SIO_PWRBTN#死活不跳变!
找遍128个脚位也没找到EC的复位,难道MEC1416内部复位??
3V,5V,1.0V,1.8V待机电压都有, RTCVCC有,RTCRST,32.768,EC供电,EC时钟都正常!
POWER_SW_IN#有3.3V,到EC无断线,摁下开关也正常跳变!
ESPI和BIOS脚位都能抓到片选波形,EC买了剪板的换过!,

网友A:
待机电流始终待机0.019A,修到崩溃!!

网友:
27脚,自己看一下

网友B:
。。。27好像是平台复位,有的EC内部完成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7好像是平台复位,有的EC内部完成复位

RSMRST#是EC送给南桥的信号,触发条件之一!!!不是平台复位,平台复位一般都是PLT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是EC送给南桥的信号,触发条件之一!!!不是平台复位,平台复位一般都是PLTRST#!

对对对,记叉辟了,这个EC应该是内部完成复位,都有复位的

网友D:
是可以内部产生的。EC供电VTR上升到2.4V以上,延时600us后产生VTRGD,然后复位完成

网友E:
看了一下通用datasheet,ec本身的复位没有引出,外部复位输入是13脚。此板是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会从BIOS里读取程序,你可以短接桥的rtcvcc后示波器测试ec有没读BIOS。有读的话基本不要考虑ec供电时钟和复位,查外围,和BIOS程序。不读BIOS查供电和时钟,这两好的话可以手动复位13脚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内部产生的。EC供电VTR上升到2.4V以上,延时600us后产生VTRGD,然后复位完成

感谢,VTR是正常的,由3.3V待机供电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通用datasheet,ec本身的复位没有引出,外部复位输入是13脚。此板是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会从BIOS ...

已经有读了,EC的ESPI总线和BIOS第一脚都抓的到CS#片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始终待机0.019A,修到崩溃!!

??????

网友F:
128脚ACOK,这个机器3W烧了会引起不识别适配器,原因是128脚未收到这个信号!图子有点复杂,两种保护隔离,两种充电芯片,电路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8脚ACOK,这个机器3W烧了会引起不识别适配器,原因是128脚未收到这个信号!图子有点复杂,两种保护隔离, ...

感谢提示,128脚有3.0V!高电平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等待大佬修复。

网友:
49脚大侠看看是不是,还有LID ,ACin 之内其他条件看了没有

网友:
图片跟打马赛克一样,下次麻烦来高清无码,

网友G:
还有啊看图纸,要看全,EC内外标识要看一下,不要光看外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啊看图纸,要看全,EC内外标识要看一下,不要光看外引脚

49脚是KBRST是键盘复位,在这张板上被定义成TP_EN#,应该是触摸板开关!不是我想上传马赛克,论坛不允许啊,原图太大!

网友:
应该是在内部自己复位的吧

网友H(2021-02-20):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搞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 搞的头大

没有,放生了!

网友(2021-06-17):
没有这个就不要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