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50P-70把问题报严重了?? ?

楼主(2021-01-03):
Y50P-70来时是单电池按一下键盘任一键或点桌面图标右键就会黑屏几秒然后恢复,插拔电源后也会黑一下半天才反应过来,看驱动都正常就装系统,装系统中发现稍微快点的硬盘GHOST后会蓝屏或卡进度条;用一个已经装好WIN10系统的蜗牛东芝盘(检测没问题就是慢WIN10的好处是装好后的系统在别的机子上一般不会蓝屏)可以进系统驱动也能正常打上,为了多方面发现问题就用这个慢盘重装系统却几次PE都进不去就蓝屏了,重启几次后上不上硬盘单集显或双显卡,单双内存在可进PE时都是这种情况,判断I5 4210H坏了客人果断放弃维修:

网友A:
检测准了再确定价格哈

网友:
四代HQ的U坏的比较多

网友:
四代hq坏得;很多  这种蓝屏一般没跑

网友:
都是宝贵的经验  感谢楼主

网友B:
中途加钱客户很忌讳的他会怀疑你在坑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准了再确定价格哈

就是没办法检测准确,就那么简单的几下操作其实还是花了几个小时,况且情况大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途加钱客户很忌讳的他会怀疑你在坑他

来时就预感会出现不可预料的变化不想碰就先让大神操作了一番,自始至终都没有报价。

网友:
集成U坏的挺多   但是 客户一般不会接受维修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但后来换了U ,桥都没有解决,最后跟客户报换板客户没有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但后来换了U ,桥都没有解决,最后跟客户报换板客户没有同意。

这种U 估计也不容易买到实实在在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