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61 5V阻值低

楼主(2021-01-03):
今天修一块华硕H61 5V对地27  3.3V烧鸡拉低到1V 发现VGA旁边一个6脚静电管子发烫拆了 还是27  但是电压不拉低了  然后看图纸 ATX 5V 接了好几个200欧电阻到地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设计?为什么 5V要用 一排电阻接地?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华硕咋的822排阻那么容易坏,是不是故意的,还有小四角也是这样。

网友:
HP有的板子也是这样设计的,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822的问题 放心整

网友:
华硕咋的822排阻那么容易坏,是不是故意的,还有小四角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的问题 放心整

大哥 822在南桥 旁边有好几个啊  哪一个  5V 对地20多正常吗  我怀疑 主板设计5V 接了 几个200欧的 电阻到地 所以才20多

网友B:
随便拿个主板测量下,自己更加容易记住,不过很多并联有电阻,要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拿个主板测量下,自己更加容易记住,不过很多并联有电阻,要看电路

主要是不知道 为何5V要并联 如此多200欧电阻 并联之后是否对 5V对地阻值有影响

网友:
可以理解成假负载  防止5v电压太高烧待机电路

网友:
华硕的排组很容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