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7 正常开机红屏显示!?

楼主(2021-01-04):
刷机试过了,换屏也试过了,能正常开机,刷机正常。刚开始进入系统前 苹果标志 还是正常的,即将进入系统时 苹果标志 就变红了,进入系统后就是以下图片状况,偶尔点一下HOME键进入某个页面也正常然后突然又变红!哪位大侠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从新写个底成试试

网友:
修过哪里没

网友:
这苹果7红屏还没遇到过

网友:
硬盘 cpu 电感
底层

网友:
测下MIPI 总线组织看看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CPU不行了。

网友:
底层没写好

网友:
这个苹果红了可以吃了

网友:
硬盘底层修复试试,CPU周围电感,CPU

网友:
gpu虚汗有可能修好了告知一下

网友(2021-02-06):
没修好,也不是底层的事,干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