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20m笔记本无线网卡和SD读卡槽失灵

楼主(2021-01-04):
圆圈的地方有一个六脚的元件,丝印是D1Ba,应该是给无线网卡和sd读卡供电的,六脚的不知道是什么元件,图上八脚的是p2003EVG,哪位大神有图纸能帮查告诉一声是什么元件型号?谢谢了!

网友:
没有看懂想表达什么

网友:
找料板吧 看着像转换电压

网友:
丝印反查   淘宝

网友:
右边3个脚一陀锡

网友:
看主板线路能不能看得出来

网友A:
这是个5v转5v电压转,起保护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5v转5v电压转,起保护隔离的

元件背上丝印是D1Ba,我怎么也查不到这是什么型号的元件,还是六脚的,关键没图纸没法查,所以才发帖求助

网友:
根据电路板电路分析,应该是ao6401

网友:
圆圈○处应该是AO6401

网友:
坐等学习,这个没图纸查丝印确实需要经验和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