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苹果A1706,换电池后,风

楼主(2021-01-04):
一台苹果A1706,换电池后,风扇狂转,系统卡顿,换的电池可以充放电,把原来的电池按回去,还是风扇狂转卡顿,把电池拿掉一样的狂转卡顿,重置了smc不行,自检报下图错误,有遇到的吗?

网友:
是不是掉了元件啊

网友:
找到问题了,触摸板在铝合金框夹层下的一个芯片,应该是铲电池的时候,压碎了一角,大意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刚开始键鼠能用 、只是鼠标没有反应 后来直接键鼠不能用 进系统慢 风扇狂转了!

网友A(2021-02-2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哥你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哥你解决了吗

翘电池时,压碎了触摸板上一个芯片,我直接换触摸板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翘电池时,压碎了触摸板上一个芯片,我直接换触摸板解决的

我也发了一个触摸板回来,我也换电池没有取触摸板然后我看到一个芯片坏了

网友:
哈哈哈,你们都有这操作。。。苹果完美主义

网友C(2021-05-22):
楼主换的是国产的电池吗,有没有同现接上去不认电池的问题.我这有个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的是国产的电池吗,有没有同现接上去不认电池的问题.我这有个是这样.

嗯,没有不认电池的情况,记得换第一块电池,客户用了一个星期又不充电了,保修换了一块,到现在没过来了

网友:
是搞到触摸板了吧

网友:
换电池之前没问题吗?电池应该也带程序的

网友:
1706 1707 1708换电池要小心一点 要把触摸板先拿下来再撬电池 不然很容易会撬到触摸板上的芯片

网友:
触摸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