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大师

楼主(2021-01-04):
电脑装了WIN 10狗屎版。进注册表改用户配置后不能装64位系统。32位系统正常。查故障显示磁盘无驱动。更新磁盘驱动还是一样。求大师指导。

网友A:
我掐指一算,装原屎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掐指一算,装原屎版。。。

大湿就是不一样,一步到位

网友:
不用狗屎版,用安装版啊

网友:
或者换一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湿就是不一样,一步到位

哈哈。。。

网友:
0XC1900101-0X20017.在BOOT操作过程中的SAFE-OS安装失败。出现错误

网友:
大师的回答绝了。。。。。。。。。。。。。。。

网友: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