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750Ti

楼主(2021-01-04):
显卡不能装驱动,显存用软件测试没问题,w10系统下装驱动,显示器不显示,显示器背光还亮,核心也加好过,还是不行,有大佬给指点下

网友:
显存也热热啊

网友:
用集显装驱动,看能否正常安装,不正常会报错误代码的

网友:
谢谢,明天试试

网友:
显存核心都干一遍,换个系统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