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HY860A 128G固态复活工具

楼主(2021-01-04):
现代HY860A  128G固态是一个小众固态,有一天突然掉电,拆开后,发现是SM2246XT主控,芯片是PF29F16B08LCMFP,找到量产工具进行开卡,一次性成功,老固态成功复活。需要注意的是,要找到主板上的jp1,用曲别针或镊子进行短接,再开机,我是直接连接在电脑主板SATA口上进行的,最后运用量产工具量产,最后会提示错误,这个没有问题,去掉短接后,开机,在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磁盘管理,按提示完成即可。当然也可以进入PE,建立分区,格式化搞定。

网友A:
不识别还是无容量?

y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识别还是无容量?

无法识别,包括开机bios

网友:
还差1次   就要成功   不知下载  是否成功   经常上当   质料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