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1 la-9901P进水秒杀

楼主(2021-01-04):
回收来一个进水的Z501,客户已经多次通电了 也就无所谓了 直接插电,待机0.006  触发后电流跑到0.29
准备好图纸和BIOS

网友:
进水机后遗症多,能修好厉害

网友:
不刷干净的话稳定性肯定堪忧,毕竟不知道其他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过孔腐蚀啥的

网友A:
进水的后遗症比较多,不一定当时就吧表现出来,当然了还要综合看进水程度,如果进水严重的  我一般都是换板,毕竟考虑到售后问题,返修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大师厉害 看起来像是电阻坏了mos没法关断

网友:
这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B:
楼主不讲武德,比价人家花钱了,你这给人家偷工减料,用20多天坏了,你怕不怕

网友:
抠门大湿,修好就行!

网友C:
烤一下板还是要的。。免得慢慢腐蚀了。返修。

网友:
这个先收藏  下次借鉴 谢谢

网友D:
进水机能换就换,实在不能换就这样修挺好,但是要和客户说清楚,以防后面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后遗症比较多,不一定当时就吧表现出来,当然了还要综合看进水程度,如果进水严重的  我一般都是换板 ...

客户进水一个多月了  进水后一直正常用一个多月才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机能换就换,实在不能换就这样修挺好,但是要和客户说清楚,以防后面返修

客户进水一个多月了  进水后一直正常用一个多月才坏的   不过这个机器是我当废机收来的 自己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讲武德,比价人家花钱了,你这给人家偷工减料,用20多天坏了,你怕不怕

客户进水一个多月了  进水后一直正常用一个多月才坏的   不过这个机器是我当废机收来的 自己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后遗症比较多,不一定当时就吧表现出来,当然了还要综合看进水程度,如果进水严重的  我一般都是换板 ...

客户进水一个多月了  进水后一直正常用一个多月才坏的   不过这个机器是我当废机收来的 自己的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一下板还是要的。。免得慢慢腐蚀了。返修。
客户进水一个多月了 进水后一直正常用一个多月才坏的 不过这个机器是我当废机收来的 自己的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