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B33 R1.0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秒杀

楼主(2021-01-04):
                                                            MS-7B33 R1.0开机USB报错15秒关机秒杀

OC#4上面的5V供电电容短路导致OC#4得不到分压,拆掉上面的5v电容OK

亮机不再关机。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那几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那几个东西

幸亏论坛有点位图,不然还真没心修,

网友B:
屏幕提示参照华硕的把,华硕USB问题15秒关机是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提示参照华硕的把,华硕USB问题15秒关机是典型,

这个就是V星主板的提示,没有参照华硕,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

网友:
老师傅都这样,你就不能换上一个电容。

网友:
老师傅都是这样,知道那个坏了,拆掉就好了,但是懒得换个新的上去。

网友:
昨天碰到一块MS—7B89的主板,才用不到一年,也是这种故障,拔下显卡,不再提示,也不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