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MP20G V1.1 64位 BIOS

楼主(2021-01-04):
最近有个老朋友拿来一个笔记本,国产的山寨苹果,D2500处理器,板号MP20G V1.1,说是一直没舍得扔,但是机器原BIOS只支持32位的,问我能不能搞搞
到手查了一下intel ark,d2500原生支持EMT64指令集,但是BIOS里面显示不支持,强行装win7 64直接卡死在安装界面
由于之前没怎么搞过这种机器,换了个测试座上去

经过一天的逆向分析,该板子的Flash芯片包括两部分,EC+BIOS,EC位于前0x10000,后面是BIOS,利用华硕的相似配置笔记本BIOS进行了移花接木,最终成功打上x64 MOD,安装win7 x64成功,显卡驱动也成功打上

经过修改的BIOS如下,刷机请谨慎
最新版本在4楼,这个老版本仅供备用【这个老版本BIOS下CPU识别不正确】

网友:
由于是和华硕某N2600的BIOS进行杂交,所以最终BIOS显示CPU型号会不准确,但是使用正常
附一个win7 x64下 D2550/D2500 可以用的核显驱动

网友:
[1-5]更新一下
昨晚想起来intel官方好像有D2500的主板,于是找了intel的D2500CC主板BIOS,重新打了一遍patch,目前工作正常,CPU识别也正常

BIOS下识别已正常

安装linux x64正常

最新版本的修改BIOS

网友:
再说一句,win7 x64下安装GMA3600的驱动需要预先将系统配置为只使用3072MB内存,否则安装会蓝屏【intel驱动据说是32位直接移植,在高位内存运行会崩溃】
操作方式是msconfig中按如下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