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暖风机短路跳闸

楼主(2021-01-04):
但是测量插头并没有短路。找不到短路点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已经烧断了吧,看看保险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就是个发热元件 加控制  挨个排除下就行了

网友:
把风扇下面那一排线拆了排除

网友:
那线是那个发热片的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