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神看下什么问题机器型号惠普tpn-i105

楼主(2021-01-04):
板号:6050A2493101-MN-A02
机器来的时开机不亮屏,可以触发,电流能跑到0.9a,不掉电,键盘大写灯规律每次闪两下。且f12亮黄灯状态,拆开后测量供电电感有电压,有一组无电压。刷过四五个bios,均没有效果合成的,工厂的也都试过。加热显卡电流有上升到1.2左右,没有跳变。但还是不亮机,机器未进水,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大件估计够呛,BIOS备份我合成包好

网友:
可否改个集显的bios刷上能亮机不。怀疑显卡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