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30B开机很久才显示logo

楼主(2021-01-04):
如题,开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进不去,开机几分钟后才进入logo画面,logo画面如果显示了很快会进系统,关键是进logo这段时间特别长,有时还会进不去就自动断电了。硬盘拆掉后还是一样的。有没有人在广西南宁这边开店的呀?或者近一点的我电脑寄过去修也行,到店里面问题都还没检查出来就要价三百五百。有大神帮助一下吗?

网友:
自己能修就自己修省钱,不能的话出个3几百的也正常.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容易搞,才报价贵,也正常

网友:
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或者联系迅维基地

网友:
差不多是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挂了

不能吧,这U这么容易挂吗?

网友:
找专业修,黑店套路多

网友:
自己搞不定的话 送修吧,别扩大故障

网友B:
难道你心里认为几十?一百左右???????????????孩子醒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心里认为几十?一百左右???????????????孩子醒醒吧

最起码要先判断出是什么故障在报价啊,这样也能接受啊,啥问题都不知道就胡乱报价人能接受吗?

网友:
今天又能开起来了,但是一直进不去系统一直在这转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