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接口摔断 该如何维修

楼主(2021-01-04):
充电接口摔断 这该怎么修 红包66找师傅指点下就行

网友:
找图纸飞线

网友:
有两块同型号主板 能量出来吗

网友:
可以啊,要跑线

网友A:
type-c接口的 无资料飞线相对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type-c接口的 无资料飞线相对有难度

接口只要供电功能不行吗

网友:
就跑两根行不

网友:
原口子如果坏了,就找个合适大小的Type C诱骗器,直接飞线。这个口子其它功能就不要了。

网友:
可以改个普通座子

网友:
这个接口就很难搞了,要飞好多线,不过有点位好点,没有真的难搞

网友:
直接跳过type-C

网友B:
8楼的方法可以的  已经使用过  解决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的方法可以的  已经使用过  解决过问题

诱骗器有 不知道怎么飞

网友C:
直接用诱骗器 飞共公点    大爷我修了无数个thinkp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诱骗器 飞共公点    大爷我修了无数个thinkp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