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6UV 屏蔽板载内存 內存貼紙:X556UR

楼主(2021-01-04):
板号X556UV 3.1 内存贴纸号 X556UR 图片上 就移动3个电阻
这是屏蔽板载内存的

其他内存贴纸号不能用
內存是DDR4

网友A:
这是改动之后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改动之后的位置,,,

这是改动后

网友B:
楼主能否说下改动的是那个几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说下改动的是那个几个信号?

PCB_ID0,ID1 ,DIMM_SEL1 这三个
X556UV DDR3L 只改动ID0,ID1 ,DDR4 加 DIMM

网友C:
这个撸BIOS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撸BIOS行不行?

改动BIOS 也行

网友:
还是撸BIOS简单些,修板大概率动BIOS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很容易板载内存出问题,首先刷BIOS,不行就屏蔽板载内存,再不行就是桥挂了

网友:
感謝分享,受教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请问您的意思是:
1.上面正方型红框内的左边2个黄色椭圆型标示的电阻移动到右边
2.下面长方型红框内的右边1个黄色椭圆型标示的电阻移动到左边
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D:
您的第2张照片是改动后的照片,所以框内的红色横槓是原来的电阻位置,这样才对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第2张照片是改动后的照片,所以框内的红色横槓是原来的电阻位置,这样才对吧?谢谢。

这是改动之后的位置

网友:
受教了

有图遇见了直接搬不需要看图,也看不懂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受教了。

网友:
CB_ID0,ID1 ,DIMM_SEL1 这三个
X556UV DDR3L 只改动ID0,ID1 ,DDR4 加 DI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