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全坏了,有办法加装外接USB设备吗

楼主(2021-01-04):
火影-金刚4K-X笔记本

大神们有没有改过外接的USB设备,南桥内部了摸块坏了,全部U用不了,有没有办法接外设USB的。有人改过吗,比如无线网上转接板,比如硬盘接口转接板。笔记本什么都正常,就是U全部了用不了,
设备管理器中的:符合usb xhci的主机控制器有感叹号,开机前进BIOS也是全用不了。

网友A:
这种还是建议直接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是建议直接换桥吧

换了,换同型号的,换一个烧一个,做上去就短路。换的工厂版就好了,可是USB全用不了,驱动装不上,

网友:
买一个pcie 转 usb3.0 就行了

网友:
我的是南桥短路了,更换了以后开机亮机慢,找不到此主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