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少一组供电有多在影响

楼主(2021-01-04):
一张770 2g显卡,核心供电芯片烧了客人急到要,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小8脚芯片,最后没办法只有拆了一组供电,。。核芯供电有6组,现在少一组,能正常使用,不晓的能用多久呀。。。有没有大神这么干过.......怕过几天返修烧核心呀。。。。。

网友:
少一组,无关痛痒

网友A:
高负载时可能会出毛病,供电不足。或者加速另外几组的压力

一般都是3-4组,看卡的设计和核心所需

6组里面不是每组功能都一样的。例如有一组给显存供电,还有一些1.05是通过核心供电后进行LDO转换的。如果坏的这一组,根本都点不亮

网友A:
另外这个芯片很容易找啊

有丝印,有脚位,淘宝一大把。随便找家卖零件的问问就知道

不一定要原配的也可以,代换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芯片很容易找啊

有丝印,有脚位,淘宝一大把。随便找家卖零件的问问就知道

网上大把,我们小县没有呀,客人想马上修好拿起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负载时可能会出毛病,供电不足。或者加速另外几组的压力

一般都是3-4组,看卡的设计和核心所需

一共8组,有两组是显存,1.3v多,另外,几组都是0.9v。。应该是核心供电

网友:
少一组供电只要不是一直满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尽量补全。。。。

网友:
6组少一组 问题不大 其他的只是多干20%的伙而已

网友:
能亮就行,别忘了嘱咐一下,别老玩游戏,修过的不抗造。

网友:
刷个核心频率低一点的BIOS用就稳了。

网友:
少一组可以用,但是短时间可以,长期是不安全的。

网友:
还是补上吧,试过少一组,用了几天烧了CPU,

网友:
七彩虹呀,没几天就该嗝屁了

网友:
玩游戏不稳定

网友:
没事,我就是修p106矿机显卡的,gpu供电的mos管烧了,我把它焊盘都刮得干干净净的,都一个月了还没坏

网友:
能亮就是给GPU的,一般问题不大,不是每天满载的话能用挺久,其他供电压力大了点

网友:
厉害了这修一下能赚多少钱?直接换个1050TI收个1500不香吗?

网友:
改BIOS降压降频应该可以凑合,但是客户急着用也没办法

网友:
就怕用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