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导通

楼主(2021-01-05):
最近维修 供电芯片PG信号的时候 发现 不管控制三极管导通的电压是多少V  到了B级都是0.6V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三极管特性吗?  不管前面控制的电压多少  到了管子上量出来都是0.6

网友A:
我纳闷你在问啥,这个电路管子导通Q38是5V

网友B:
这种问题都不明白,你还需要多学习电路基础。

网友:
这么简单的电路基础没没弄明白 你还是多复习下电路基础

网友:
快餐学员会把入门的教学当成圣经,为什么不看看基础书籍呢?0.7就打通的选手建议看看三极管一章

网友:
0.6是正常的

网友:
V_CPU_VCCIO为高电平,VCOER_EN输出1.09V;反之:VCOER_EN输出低电平。这是开启信号,不是PG。建议报个远程学习班吧,有条件去实地人家老师手把手教你

网友:
学习一下硅管和锗管的特性吧

网友:
0.6V最正常了,不是这个值就会判断管子有问题哟

网友:
三极管B极是控制极导通的时候只有0.6V是正常的!

网友:
还有你发的图不是PG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纳闷你在问啥,这个电路管子导通Q38是5V

是的 我看错了 是开启不是PG  我搞不懂的是  Q38不是5V控制导通吗 但是到三极管B级是0.6  而且我发现很多三极管控制电压都是不是0.6  但是到三极管B级上量出来都是0.6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如何降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都不明白,你还需要多学习电路基础。

我是说这个 控制级前面不是0.6 为什么到三极管就变成0.6V了  比如前面是5V 或者3.3v  1v、 但是无论多少 在三极管B级量出来都是0.6  电压是怎么降下去的 搞不懂

网友:
是那个三极管?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5v是通过一个电阻到三极管的控制级,这时的电压并不是线性的,所以有压降
同理,你摘除电阻,用导线代替,就会发现两段电压一致了。
你用心测量会发现,电阻的两端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0.7吧,要经过电阻才行,三极管特性

网友:
三极管导通后,B级钳位在0.7左右

网友:
这个不是ef级接地了吗   开关管  B级0.6ˉ0.7最正常啊

网友:
钳位作用啊

网友:
因为硅管正向压降为0.6~0.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我看错了 是开启不是PG  我搞不懂的是  Q38不是5V控制导通吗 但是到三极管B级是0.6  而且我发现很多三极管控制电压都是不是0.6  但是到三极管B级上量出来都是0.6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如何降下去的

因为三极管be之间可以等效二极管。就是这么简单。只要电流可控,多大的电压都会有可能拉到0.6。如果是场管那就是5v

网友:
弄个PNP接上,

网友:
be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二极管在一个很大的电流范围内,其电压都是在0.6左右。就是5v应该会通过一个电阻到b级吧。电阻上有压降。直接5v加到be结应该烧管子吧

网友:
感覺上了一課...........................

网友:
三极管的线性特征和分析方法啊,那个坐标图,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讲解   我记住算了  钳位导致拉低B级到0.6V

网友:
讯友多交流,莫做一贯的伸手党。

网友:
三极管可以考虑是一个CCCS,电流控制的电流源,无论BE结流过多少电流,VBE都是0.6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三极管be之间可以等效二极管。就是这么简单。只要电流可控,多大的电压都会有可能拉到0.6。如果是场 ...

樓主,這有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