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D3V俩故障

楼主(2021-01-05):
主角GA-B75-D3V REV1.1,第一个故障不通电,测B10木有3VDUAL, 翻开图纸测得Q92无5VDUAL ,继续追来源Q96的P_EN为高不对 ,再追直接摘了D13后5VDUAL来了3VDUAL当然也就有了 ,以为秒杀发现通电掉电,开始测全板电压,测到VCCSA发现木有 认为可能是分压通病不测直接换然并卵,追VSA_REF后摘掉Q68完美修复 。小小故障见笑啦!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P_EN应该是拆除Q46才对,你拆掉Q13应该会影响时序

网友:
台式机主板  好久没修

网友:
楼主这是流弊

网友:
老师傅 技术可以阿 判断问题准确一针见血

网友:
可以的  一针见血

网友:
值得收藏拥有。。

网友:
手头有块,借鉴下

网友:
台板,怕开口收费啊

网友:
都是技术大拿。技术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了。曾遇到过一样的故障,5VDUAL时有时没有,有5VDUAL就正常开机,没有就开不了,检测了大量元件,不知道哪里问题。开多几次就能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