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5SN71 MB V1.0进水-深海泰坦MR X7Ti-M

楼主(2021-01-05):
来了个进水的机器同行的,他自己处理过。我拆开后没发先什么腐蚀,不放心自己又处理了下,放在bga上又烤了1个多小时。通电电流在0.8几,肯定还是进水的地方有问题,因为他处理过看不出来是哪里进过水,最后是看帖纸找到进水的位置。
红色粗圈是有点腐蚀的地方,里面的电感被弄碎了。都处理好后通电还是一样,最后用放大镜找了好久红色细圈处R707
一脚腐蚀,这个板子没图纸。不知道多大阻值,

这个电阻R707和R866电阻分压给RT3606BC的44脚

找到的资料都是台式机主板用的,按照芯片上的台式机供电12V分压是2.585V按照笔记本19V分压是4.09V.板上
R866是72K的,R707不知道多大。我就按照台式机分压2.5v找的500K电阻R866不动,分压 是2.3v上电是可以正常跑码了
根据44脚翻译过来是
功率级分输入电压检测。将此引脚连接到分压器从功率级的输入电压检测输入电压。所有我有点不放心,怕不稳定,
各位大佬有没有谁正在修这个主板帮量下这个电阻多大。谢谢了

网友:
估算一下,能跑马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会有其它影响吗

网友:
这机器 修的头大

网友:
这机器 修的头大

寻霸业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A:
很有可能是CPU挂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破机子通病特别多 还有一些奇葩故障 修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CPU挂

你这个回复好无语,我只想知道这个电阻多大的,你就给我来了句cpu有可能挂了

网友:
今天才修一台,刚看见贴纸

网友:
明天看要拆机好嘛烦

网友:
DVD电压按以前修的只要1.2V以上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晕,这是灌水吗?

网友(2021-02-28):
像是100k,我有板

网友: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在

网友:
同样进水故障,换的470k烤鸡一天正常

网友:
刚好再修此板子  可以确定主供电连接了一个R707  510K 电阻下面分压电阻150K

网友:
楼主参考

楼主参考。510K    150K

网友(2021-05-09):
150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