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x7蓝天p751dm2奇葩故障

楼主(2021-01-05):
开机黑屏完全黑屏没有背光没有反应,每天开机要反复开关几次屏幕才亮屏,黑屏状态主板在正常工作大小写可以切换硬盘灯亮……多开几次然后开启后就一切正常开关机正常使用,排除了内存硬盘电源处理器屏幕问题

网友:
那就看供电正不正常啊

网友:
问题比较奇葩……开机后一切正常,第二天再开就要开几次才亮屏,屏幕完全黑屏没有反应,检查屏接口附近供电吗?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显卡玩游戏各种测试都很正常

网友:
主板问题,有需要维修可以加18170022977

网友A:
mxm显卡碰到过暖机才亮很少,你去蓝天官网私服下几个bios试试,排除内存总线,处理器,显卡,换着来,蓝天模具挺好修的,9代mxm也能用要改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mxm显卡碰到过暖机才亮很少,你去蓝天官网私服下几个bios试试,排除内存总线,处理器,显卡,换着来,蓝天模具挺好修的,9代mxm也能用要改uf……

mxm的显卡去哪找bios

网友B:
就是显卡问题,这一代的蓝天mxm显卡在使用1,2年后很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显卡左下角虚焊,造成冷机时无法顺利读取bios,而那个机型即使检测不到显卡也会顺利进系统,只不过没有显示而已。应急维修,直接搞点助焊剂加焊核心左下角,大概率可以解决,已经搞过很多台了。注意这个蓝天异形的MXM卡PCB很容易变形,核心重新植球再成功装回去的概率很低,血泪经验,现在基本都不碰需要动核心的这种卡了

网友:
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卡问题,这一代的蓝天mxm显卡在使用1,2年后很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显卡左下角虚焊,造成冷机时无法顺利读取bios,而那个机型即使检测不到显卡也会顺利进系统,只不过没有显示而已。应急维修,直接搞点助焊剂加焊核心左下角,大概率可以解决,已经搞过很多台了。注意这个蓝天异形的MXM卡PCB很容易变形,核心重新植球再成功装回去的概率很低,血泪经验,现在基本都不碰需要动核心的这种卡了

这位兄弟分析的很有道理,应该都是经验积累出来的,这个异型1060确实pcb好薄,而且供电线在显卡下压着导致显卡pcb有轻微变形了……这个机器没有集显电路,显卡虚焊也会完全黑屏进入系统……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卡问题,这一代的蓝天mxm显卡在使用1,2年后很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显卡左下角虚焊,造成冷机时无法顺利读取bios,而那个机型即使检测不到显卡也会顺利进系统,只不过没有显示而已。应急维修,直接搞点助焊剂加焊核心左下角,大概率可以解决,已经搞过很多台了。注意这个蓝天异形的MXM卡PCB很容易变形,核心重新植球再成功装回去的概率很低,血泪经验,现在基本都不碰需要动核心的这种卡了

网上查了一下,这款磨具很多1060卡核心烧角,散热器跟核心接触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卡问题,这一代的蓝天mxm显卡在使用1,2年后很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显卡左下角虚焊,造成冷机时无法顺利读取bios,而那个机型即使检测不到显卡也会顺利进系统,只不过没有显示而已。应急维修,直接搞点助焊剂加焊核心左下角,大概率可以解决,已经搞过很多台了。注意这个蓝天异形的MXM卡PCB很容易变形,核心重新植球再成功装回去的概率很低,血泪经验,现在基本都不碰需要动核心的这种卡了

拔掉显卡开机报警,检测不到显卡不会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显卡开机报警,检测不到显卡不会进系统

1、准确的说法是拔掉显卡以后ec不能通过SMB总线读到显卡温度才会报警关机。
2、蓝天的机器不插显卡进系统溜的很,你试试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卡问题,这一代的蓝天mxm显卡在使用1,2年后很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原因是显卡左下角虚焊,造成冷机时无法顺利读取bios,而那个机型即使检测不到显卡也会顺利进系统,只不过没有显示而已。应急维修,直接搞点助焊剂加焊核心左下角,大概率可以解决,已经搞过很多台了。注意这个蓝天异形的MXM卡PCB很容易变形,核心重新植球再成功装回去的概率很低,血泪经验,现在基本都不碰需要动核心的这种卡了

您好,请教一下加焊哪个角,实物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一下加焊哪个角,实物如图

左下角,bios芯片就在左下角位置。这个原厂红胶都不要去掉,芯片底下加好的助焊剂直接无铅曲线走起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bios芯片就在左下角位置。这个原厂红胶都不要去掉,芯片底下加好的助焊剂直接无铅曲线走起就是。

谢谢大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