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2271W-VDA3 驱动板程序内含4个

楼主(2021-01-05):
M2271W-VDA3 驱动板程序内含4个

方正等通路货TD M2271W-VDA3 1920=1080.zip

网友A:
好几个程序,记不太清了 自己试一下 ,如果背光不亮,把背光控制线拔掉不要,如果背光闪,排除灯管毛病,把背光控制线和开机脚短接试一下。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A:
好几个程序,记不太清了 自己试一下 ,如果背光不亮,把背光控制线拔掉不要,如果背光闪,排除灯管毛病,把 ...

我有台三色32显示器,N9,背光不亮。开关灯亮。请问遇到过没有。换过电源板,灯条。程序没有刷,我找了一下程序,没有找到。我的这个驱动板和你这个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刷。

网友:
刷这个程序搞定了。以后还是三板斧先上。

网友(2021-07-23):
为什么不是原装的操作界面

网友(2021-11-28):
我的有显示,插信号 线没办法输入信号 ,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