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r开无法录音,免提送话对方听不见声音。

楼主(2021-01-05):
其他都有声音,下面的送话器和后面的麦克风正常。怎么修啊,?免提送话器有阻值2.4角有阻值

网友A:
换个尾排试试阿,大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尾排试试阿,大兄弟

尾插上那个送话器是好的。

网友B:
先确定故障,用手机里面的录音功能能录吗! 正常打电话能送话吗,还是只有免提对面听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故障,用手机里面的录音功能能录吗! 正常打电话能送话吗,还是只有免提对面听不到

手机是,1无法录音。2打电话免提通话对方听不到任何声音。不打开免提对方能听到声音。

网友:
大音频容易怪  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