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不开机

楼主(2021-01-05):
苹果6sp接电源就40ma电流,按开机键就40~80~160~350循环跳怎么处理,在线急等,感谢各位

网友:
先找B+漏电的地方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A:
刷机看看,硬盘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看看,硬盘问题比较多

开不了机啊

网友A:
你是给自己修?找人吧,别修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给自己修?找人吧,别修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给自己修?找人吧,别修费了

新手,我找到一个鼠标指的这个接地了,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