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57打印浅,7060D黑色横纹。故障解决2例 7060D维修手册一份

楼主(2021-01-05):
7057打印浅的很。
https://www.ixigua.com/691416593 ... s3rf-_lSs8Iw4r9YfIp
7060D黑色横纹
https://www.ixigua.com/691395163 ... 2yn1sEa76z-CgwwJBnn

附件7060D维修手册一份

网友:
打印机维修高手啊

网友:
换鼓芯,不行就换硒鼓,粉末,驱动等,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经常,常见的故障,一般都是直接换硒鼓,粉盒。

网友:
感谢分享 一般都是耗材的问题 清理或者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