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开机死机,有时进BIOS就死机,有时一到滚动条就死机

楼主(2021-01-05):
今天一个同行送来一台华硕X450V的机,开机就死机,有时才进入滚动条就死机,有时进BIOS就死机,网上说改电阻,后刷BIOS,我试了,有的说是只刷去板载内存的BIOS,我也刷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惑。如图片

网友:
如图,就死机了,没插硬盘与光驱,就祼机

网友:
可以考虑换桥或者换U,我曾经也遇到过。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挂壁了

网友:
这机子现在就正在弄这个机器,我已换过win10系统就不会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挂

网友:
CPU挂了毫无疑问的

网友:
楼上大部分都是正解,CPU出问题了,你换个CPU保你解决问题,概率高达99%

网友:
遇到过一个桥坏的

网友:
桥或者CPU有问题

网友:
桥或者U挂了。没有其他了

网友:
这款型号的,CPU坏的多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这种CPU有问题发概率大

网友:
这种CPU有问题发概率大,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CPU的内核挂了

网友:
可以先压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换U吧。

网友:
死机 CPU 也有这个可能/////////////

网友:
这种u坏的多

网友:
有时间先换个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