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网络共享打印机出现错误0x0

楼主(2021-01-05):
连接网络共享打印机出现错误0x0000000d #打印机#

网友A:
看看服务开没开,不行手动添加

网友B:
打印服务没有开启,或者防火墙恢复一下默认设置

网友:
用用户名或者ip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服务开没开,不行手动添加

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服务没有开启,或者防火墙恢复一下默认设置

试过了,不行

网友:
也是一样显示错误

网友(2021-05-03):
打印机 复印机网络共享工具-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7135-1-1.html

网友:
用手动安装驱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