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9花屏求显卡真实型号

楼主(2021-01-05):
机器是二修机,开机花屏,拆机发现显卡全是油,看显卡成色不像是原装的,在淘宝走了一圈发现淘宝卖这主板显卡型号是216-0867020,但主板上的尾号是030,差一个数字,怀疑是换了,板号是LA-D071P,I5六代独显四显存的,有大侠们知道这主板的显卡型号是多少吗?

网友A:
图纸是标的是0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是标的是030

怎么淘宝卖这主板的尾号是020,这板号的有几种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淘宝卖这主板的尾号是020,这板号的有几种显卡吗?

是的,我记得显示好几种

网友C:
有046,有020,你得看显存多少,还要看主板是vga口,还是HDMI口

网友D:
是020  有块料板你要吧、?

网友:
屏蔽独显,用集显还花吗?

网友:
只有看料板确定一下

网友:
就是这个020,我也刚卖了,只是有个图片

网友:
也刚卖了,只是有个图片

网友:
0867020 应该就是这个了

网友:
改集显就行

网友:
这样的花屏有点像是显存的问题,不像显卡芯片

网友:
貌似显存,先干显卡再说。

网友E:
                       换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046,有020,你得看显存多少,还要看主板是vga口,还是HDMI口

主板只有HDMI口没VGA,四显存的,但主板上的显卡尾号是030,跟你说的不一样,是换了还是原机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020  有块料板你要吧、?

不是显卡问题,我已经将显卡拆了出来再上电发现还是花屏,外接显示器也是花屏,应该集显坏了,哎,感觉没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不用换了,拆掉显卡一样花屏,外接也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