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小米2夹电31ma,按

楼主(2021-01-05):
小白一个,小米2夹电31ma,按开机键75ma,松手归零,请问该检查什么地方,没思路

网友A:
加电漏电一般都是正极通路上的元器件有短路,排查下找到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漏电一般都是正极通路上的元器件有短路,排查下找到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好吧,这也是一个思路

网友:
换了个电源IC,轻松秒杀,然后屏幕坏的,啥也看不见,不想折腾了,怕换了屏幕后还有密码锁,id锁。我的目的只是修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