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I128插上电源开关灯亮,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1-01-05):
HP TPN-I128 8代I5没进水,没摔过,客户放了两个礼拜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开关灯亮,不触发。以为BIOS问题,刷了两个都一样。量了下所有电感,L60200短路,烧鸡问题,找到。里面有类似的问题,没图没真相,我来全画故障点。耳机与USB中间最外侧黑色电容。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就是赚到

网友:
日常逛论坛,烧鸡大法好。

网友:
漂亮,又多了个通病

网友:
烧机大法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这是这种板的通病,谢了

网友:
确定是通病   修到好几台了    都是这里问题

网友:
通病就好,收藏了,谢谢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用可调电源多少功率的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 用可调电源多少功率的比较合适

不明白,你所说的意思。烧机,从低压开始,0.9左右起步最好

网友:
没图纸只能盲修了

网友(2021-02-04):
谢谢楼主 以验证OK

网友(2021-03-16):
遇到一台妙了,一样故障

网友:
感谢楼主,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加分

网友(2021-05-07):
L60200 这个电感正常待机5.2V,实测的,确实如图,通病!

网友(2021-06-16):
感谢朋友,确实通病,刚刚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