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唤不醒

楼主(2021-01-05):
6p开机正常,然后灭屏就点不亮,震动什么都有反应电流也正常,搬板故障依旧。难道cpu挂了吗?
cpu

网友A:
刷机试一下。
cc1234
刷过啦,一样的灭屏就唤不醒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一下。
刷过啦,一样的灭屏就唤不醒

网友:
搬板还是一样,就cpu问题了

网友:
手机维修行业交流+v:HnPr123

网友:
都这样了 也就剩CPU;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有显示没灯,有可能灯光不稳定。还有一种可能,显示复位信号有供电而没有信号时,也会导致刚开机显示,锁屏后唤醒不了。仅供参考

网友(2021-03-08):
我前些日子给客户换总成,也是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机器型号忘了。最后原来是因为后置摄像头2个坏了一个,拆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