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9代神船翻车现场

楼主(2021-01-05):
机器客户拿来说前一天还用,今天突然开不起了,
直接拆机,保护隔离烧了,后级短路,废话不多说,开整

网友A:
这是用台式机cpu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台式机cpu啊

对的 加压测试 鲁大师随时99度 吓人

网友:
好在成功修复

网友C:
焊盘都没了,怎么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加压测试 鲁大师随时99度 吓人

970模具,我的电脑也是,看得我都瑟瑟发抖,

网友:
这机器冬天可以当暖炉子使用,电源适配器个头也不小。哈哈

网友D:
修到过一回一样的,也是这个隔离四个管焊盘都烧了

网友:
这个焊工了得,适配器这块烧成这样了

网友E:
这个适配器功率得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盘都没了,怎么固定?

看我那根2.5平方的铜线,自己做了一个焊盘,原来是2个100a管子,现在换了3个80安的管子上去,应该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适配器功率得多大。

不大,180w限制了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一回一样的,也是这个隔离四个管焊盘都烧了

要多+个管子上去,不然还要返修,原机是100安一个

网友:
CPU还幸存??

网友:
功率太大版层都受不了

网友F:
改的散热感觉不太好,后期估计还会烧
th948547453
这种情况改过很多暂时没有返修。有返修的是没看原管子功率。改必须要大于原管子功率1/3才行
详情

网友:
这种属于 一天24小时 电源都不拔掉 不烧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的散热感觉不太好,后期估计还会烧
这种情况改过很多暂时没有返修。有返修的是没看原管子功率。改必须要大于原管子功率1/3才行

网友:
不贴在主板怎么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