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带负载能力降低一般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1-05):
如题,搜了一下论坛里,很多人都说是换电容。

想问下高手一般都是怎么维修负载变小的电源?

 会员0元2022-12-16 04:24

网友:
怎么样变小法,是负载大了会黑屏重启吗,你这个是PFC电源吗,如果是PFC电源,重点在PFC电路,如果 是普通电源,就是电容问题

网友:
应该是的吧?

网友:
负载高了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换电容,查保护.......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问题吧?等空了好好查一下

网友:
最直接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今天有空就拆出来看看。电源还挺新的样子,看了下电容都很正常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下降,是cm6800的反馈有问题引起的吗?我看了电源很新,电容也都没有鼓包

请高手指教,主要查cm6800哪个脚相连原件呢?

网友:
是不是要查15脚?

网友A:
电容没鼓包,不代表容量还正常,我就遇到过。

网友(2021-02-08):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鼓包,不代表容量还正常,我就遇到过。

那是换后级的那些电容还是直接把最大的那个电容也换掉?

网友:
现在电容坏的很少了,带载差的不好修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你考虑的那个cm600的芯片坏也不奇怪的喔我修过航嘉的几个用类似电路的电源都有相同问题就是cm600芯片有会引起高压电容过高电压炸毁有因为这个芯片问题带载能力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你考虑的那个cm600的芯片坏也不奇怪的喔我修过航嘉的几个用类似电路的电源都有相同问题就是cm6 ...

感谢回复,我明天换掉这个芯片看看

网友:
反馈或者限流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真不好修

网友(2021-03-17):
楼主看看论坛里面(一问三不知)的帖子,里面说换了300V470U的电解电容,和150K的平衡电阻就OK了。

网友:
先上机测量各路电压,确定是那一路带载能力低。肖特管有时会也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