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N1521维修一例

楼主(2021-01-05):
发此帖是为了冲击一下积分,上新的段位。废话不多说!下面开始:

先上图,没注意型号,应该是个炫龙的机子。

拿到手,首先检查外观,发现板子有被维修过的痕迹。充电芯片引脚空焊,几乎没锡。仔细观察了一下充电芯片,发现上面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以为是脏,用镊子抠了一下,发现是局部碳化。看来是芯片坏了!看图纸,充电芯片是OZ8690LN,不太常见。
找到同样的料板,换了一个上去,打算上电试一下。犹豫了一下,决定先量一下公共点是否短路。

在主板上找到R344,以为找到公共点了。为了以防万一,找了个上管公共点。用万用表蜂鸣二极管测量发现这两个点不通。档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这个电路跟别的有点不一样。这个检流电阻和公共点是分开的,这个公共点是芯片发出来的。
检流电阻对地值正常,公共点短路。庆幸刚才换完芯片没有直接上电,要不然有可能会发生悲剧,因为我看到的充电芯片就是局部碳化。
重新拿掉芯片,量了一下公共点,还是短路。只能上烧机大法了!
烧了半天,烧了个寂寞!没摸到明显发热的地方。
想到这个板有烧显卡上管还是下管的通病,抱着侥幸心理拆掉测量了一下,唉~还是短路!

墨迹了半天,被迫选择了土方法。决定把所有跟公共点相连的元件拆掉量短路。当然,是一批一批的拆。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还是找到了,给个提示,是一个供电芯片(内置上下管)。这板子这种供电芯片挺多!
公共点短路解除后,装上充电芯片。接可调电源,按开关无反应!
维修有时候就是这么刺激,按一下开关,会有两种结果。做了那么多只是刚刚开始,或上电开机维修结束!
接着测,测到检流电阻后端DC_IN有19V,Q43的4脚低电平,导致充电芯片VAD只有4V+。

简单的查了一下芯片条件,供电、适配器检测、VDDP条件都满足。由于没有找到芯片手册,让我陷入沉思。临近下班,思路暂时到这里。明天继续。。。
说到这里,我还是想说一说烧机法。你们修短路除了烧鸡法还有哪些方法?
我个人认为,烧机法有一定风险。我们这边天气不像南方四季艳阳高照,也不像北方吹着暖气看窗外大雪纷飞。有点冷也没北方那么冷,但一直处于相对低温,手脚也是冰凉的,摸半天摸不到,有时候一直摸只能摸个寂寞。加大电压和电流无疑是增加风险。头疼!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热成像仪就算了,那玩意儿也不便宜。

网友:
                                这姥爷电脑

网友:
日常逛论坛,学经验

网友A:
直接显卡供电上管, 修了很多了

网友B:
楼主拆出来的坏件是不是显卡供电的复合上下管?  当时短路公共点阻值完全为零还是0.001这样?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要一个 PK616 短路了

网友:
我一般看电感到那个芯片 再决定电压 慢慢烧10秒左右就有温度了

网友:
搞不好你换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出来的坏件是不是显卡供电的复合上下管?  当时短路公共点阻值完全为零还是0.001这样?

测了是完全短路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显卡供电上管, 修了很多了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帖子好歹看一下。我在帖子上写了显卡供电管拆掉了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帖子好歹看一下。我在帖子上写了显卡供电管拆掉了还是短路。。。

拿过来 秒

网友:
我帖子后面写了,短路解决掉了。还有别的问题,保护隔离不过,修不了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