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5脚的东东,引脚是

楼主(2021-01-06):
请问各位。这个5脚的东东,引脚是怎么定义的?怎么代换?

网友:
这是网卡。找同型号

网友:
左边5个脚的管子可能是网卡供电开启控制

网友:
没错,就是网卡。同型号的还有。只是一敲开壳子就烂了。

网友:
应该就是供电。只是不知道具体的脚位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