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换卡槽硬盘吹空焊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1-06):
  iPhone 6S卡槽里面弹片断了不读卡,同行拿去一通吹,结果卡槽没搞好,搞的不开机。拿给我说能开机不显示,以经验感觉不能是开机不显示,加电看电流100定住。给他说清楚是不开机状态,修故障分别报价,若要刷机不保资料。沟通好后就开干,先试了一下可以联机,DFU模式,应该是吹卡槽吹猛了把硬盘吹虚汗了,一开始没有进行刷机。

  拆下硬盘发现还掉了一个有用的点A5脚,硬盘点大从侧面电容上飞根线补上固化即可。

  硬盘本身上测试架测试没有问题,重新织锡,装硬盘前习惯性先打一遍板底阻值,确定没问题装上硬盘,加电开机果然正常进入系统,接下来处理卡槽,卡槽基本上都是拆比较难,装上去就简单,拆卡槽可以风枪烙铁一起先把几个固定脚起开,也可以拿好点的专业剪刀一点点把外壳剪掉。

  由于原卡槽已损坏,要使用拆机卡槽,可以选择一个废的主板从背面高温吹下,这样可以保证卡槽内部黑胶完好,装卡槽对好每个脚位,用镊子按压着吹,我用的是低温锡所以从正面吹不会对背面的硬盘有影响,装完上卡测试,读卡信号通话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有事您Q我  2867126052有事您Q我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
高人一等,值得学习

网友:
这同行亏大发了

网友:
手机维修行业交流+v:HnPr123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切开卡座用锡浆吹保险。

网友(2021-03-08):
修手机看来是胆大,心细,原理,手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