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60PDF的搜索功能怎么设

楼主(2021-01-06):
请问360PDF的搜索功能怎么设置我鼠标剪头所指示的位置的颜色,就是鼠标指的蓝色的小框框,改成比较显眼的黑色或者红绿色,每次找半天才找到这个搜索结果,太折磨眼睛了

网友:
没用过那软件啊

网友A:
请教那什么看图软件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那什么看图软件好呢?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