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定时花屏 大佬给点经验 谢谢

楼主(2021-01-06):
接修一台a1466 原始故障为开机报警三声 内存颗粒重做过 现在可以开机使用了 就是不定时花屏 放电影有时放一下午也没事 有经验的大佬给点经验 这种是cpu几率大还是内存颗粒本身有问题呢 谢谢大家

网友:
内存颗粒的问题大

网友:
2-3代CPU概率高。4-5代内存概率高

网友:
U有问题吧。 这种只能是开干

网友:
cpu问题偏多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