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n850h维修

楼主(2021-01-06):
此机是个二修机,开关线也被弄断了,拆机发现主板是可以跑数的,档内存,CPU和南桥都被焊过,rom也被刷过,查内存工作条件,发现sm_vref短路,这个供电还供给cpu,mmp是CPU坏了,不死心直接拉一个供电过来,居然显示了

网友:
短路那部分就不用管了吗?后期会不会稳定

网友:
这样也行。。。。。看看返修不返修了

网友:
短路的部分处理了吗?

网友:
是CPU坏的,你没仔细看贴吧

网友(2021-03-22):
太夸张了,CPU几组供电呢,你拉一个?

网友:
这样不稳定吧